射频中的Channel问题

楼主(2022-12-08):
    我是做IC设计的,对于协议中的channel有些不懂,还望大家能够告诉一下。
比如ZigBee或者Wifi,频率覆盖比如说80M,会将这80M分成16个channel,为什么要这么做?只包含一个channel不行吗?比如只占10M的频带宽度,然后里面只有一个channel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就好比打手机,如果只有一个channel,那么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人能打,别人都不行,你觉得这行吗

网友:
    你说的10M,一个channel这个是FDMA,zigbee用的是CDMA,所以一个channel是80M,8个channel也是80M了。

网友:
    合路器使用时,特别是通信用,特别要注意其三阶互调的概念,功分使用能量是减少的,按照理论+实际损耗的值做差,而合路呢,就要看信号的频率关系和能量关系了,特别是在合之前有滤波器限制带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