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译多个不等式中任何一个不成立就输出不正确的程序?

楼主(2022-12-08):
    eta3=0.215, Diffn都是数值,其中n=2,3,4,5,6,7。
    现在,只要不满足Diff2<eta3,Diff3<eta3,Diff4<eta3,Diff5<eta3,Diff6<eta3,Diff7<eta3中的任何一个,就输出“FAIL”图片,否则输出“PASS”图片(即全部满足)。
    请问怎么编程啊?

网友A:
    clear;clc
eta3=0.215*ones(1,6);
    diff=zeros(1,7);
diff(1,2:7)=rand(1,6);%这里设了随机数,具体数值你自己改哈
if(sum(diff(1,2:7)>eta3)==6)
        disp('pass');
    else
        disp('failed');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r;clc
eta3=0.215*ones(1,6);
    diff=zeros(1,7);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回来看了一下,有个地方你按需调整哈,我给你写的是必须diff全大于eta才输出pass,好像和你描述的相反了,不过没事,大于小于号你自己调整就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