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不正常如何快速检测?

楼主(2022-12-08):
    有块915板,测CMOS跳线为1.26V,插上主机电源后变成了4.7V左右, 正常不都是3V左右吗? 双二极管我更换了也不行,焊下,这个二极管,与电池供电端相连的电阻,两边都会有正常的电压出现,加上双二极管就会拉低这个电压,请大家 指教一下。* h; D( u* A" K$ i

网友:
    查后极电路,应该是拉低了

网友:
    这样要跑通相关的电路才可以,是吧

网友:
    CMOS跳线接的一个电阻掉了,我也碰到过,变成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