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I通讯模型中,各层是否均有各自的硬件和软件呢?

楼主(2022-12-08):
OSI通讯模型中,各层是否均有各自的硬件和软件呢?

网友:
    从传输层开始往上就没有硬件了,都是软件实现。

网友:
    一楼说从第四层开始往上,就没有硬件了。如果较起真来的话,这个说法不对。
    因为即便是应用程序,它们也是跑在通用计算机的核心处理器CPU上的,这些都涉及到硬件编程。因为世界上就没有抛开硬件的纯软件。
    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楼回答的对,因为研究应用层的开发人员是根本不需要了解下层硬件的实习方式,他们只需要按照编程语法,将自己的想发注入编译器中即可。这也是OSI分层的初衷。
    另外,比较标准的叫法是运输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