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中扫参数时前后比如何设置

楼主(2022-12-08):
    在CST中如何在参数扫描时,正确显示出前后比的结果。像HPBW都可以在参数变化时同时显示。前后比如果选side lobe无法正确显示出+-150度范围中的最大值,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cst的参数扫描可以选择Userdefined ,进入宏模式,自己设置代码求取前后比。
    之前试过,是可行的。

网友:
    Template Based Post Processing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设置一个theta=0的后处理,再设置一个theta=180的后处理,再设置一个两者相减的后处理
    这个结果就是你要的前后比。然后扫参数最后在table的可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