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20转5V的降压电路,有认识的能讲解一下降压原理吗?

楼主(2022-12-08):
    这个电路是220转5V电路,其中有一个sot23封装的元件百度不到,不知道是什么,降压原理也看不懂,有能看懂的兄弟能帮忙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
    这应该是IC,小电流降压用的。类似这个:

网友:
    原理图不是都画出来了,前面整流桥,后面是个BUCK

网友:
    非隔离BUCK降压。IC供电是自举的,这里D6是L1的续流电感,而C6是自举供电电容,D7是自举整流二极管。
没看见另外的采样线路,所以,芯片目标应该是稳定供电电压,供电电压稳定了,由于是输出电压自举获得,所以输出电压也稳定了。由于没有输入滤波电容,所以这个线路的PF值应该是很高的。
很好的思路呢,普通的C降压,最大的问题是对输入波形非常敏感,波形不对,容易损坏,而且输出电流非常有限,这个降压则前面的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IC是电源管理芯片,和L1组成开关电源电压输出部份。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源芯片,照着芯片手册连接电路图就可以

网友:
    前面还有个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