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verilog语言关掉fpga开发板上的蜂鸣器的声音?

楼主(2022-12-08):
    怎样用verilog语言关掉FPGA开发板上的蜂鸣器的声音?0 U  w* \: h: K# {, B

网友:
    把对应的引脚配置删除即可

网友:
    是不是你没用到接蜂鸣器的引脚啊,不用的引脚要设置为三态

网友:
    你先测测管脚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再做决定

网友:
    肯定是有一个接着蜂鸣器的输出信号被置成高电平了,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估计是你的板子设计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没有用的引脚设置为为输出三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