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如何设置求解条件可以保证能量衰减到-30dB?

楼主(2022-12-08):
在时域求解器的special栏目下,有一个Maximum solver duration,选择number of pulses 的话,默认是20,但由于天线结构,衰减很慢,20的默认值能量只能衰减到-15dB, 将此值改为200,也只能衰减到-20 dB查看port signal,计算200个脉冲时间过后的时间大概是23ms, 于是尝试选择下拉菜单中的time项,改为40ms, 希望能衰减到-30 dB, 仍然无果
大家可有什么经验?

网友:
这是天线问题吧。。你的天线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天线的原因,频带太宽,能量耗散得太慢,500M到30G的一个电大天线

网友:
    是使用波导端口哦馈电么?如果是的话,可以多设置几个模式,但激励时只是用1模

网友:
    波导端口设置N个模式意思让波导端口能完全吸收这N个模式
    高次模中也包含一定的能量,让波导端口来吸收这些模式 可以加速Energy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