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的静电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08):
EMC静电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可以通过串联电阻或者磁珠来限制ESD放电电流,达到防静电的目的。

网友:
    接地啊!或者就是搞个绝缘 让静电不能进入。

网友:
    笼统的回答就是屏蔽,滤波,接地。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咯,端口和机身整改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晶振接地,地平面完整。滤波电容加大!特别是芯片的滤波电容

网友:
    免费咨询整改,V: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