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有哪些优点?无刷电机和其它电机有何区别?

楼主(2022-12-08):
     一、无刷马达的优点

      (1)无刷、低干扰

  无刷马达会移除刷子。最直接的变化是有刷马达运行时不会产生火花,创芯为从而大大减少火花对遥控无线设备的干扰。

      (2)噪音小,运行良好

      无刷电机没有刷子,运行时摩擦力大大减少,平稳运行和噪音低得多,这一优点对模型的运行稳定性有很大帮助。

      (3)寿命长,维护成本低

      没有刷子,无刷马达的磨损主要在轴承上。从机械角度来看,芯片采购无刷马达是几乎不需要维护的马达。如果需要的话,只要保持除尘就行了。与有刷马达相比,无刷马达的优点在哪里。但是,并非一切都是绝对的。有刷电机低速扭矩性能、扭矩等性能特性是无刷电机无法替代的。无刷控制器的成本下降趋势以及国内外无刷技术的发展和市长/市场的竞争,使无刷动力系统处于高速发展和普及阶段,极大地促进了模型运动的发展。

      二、有刷电机缺点

  (1)摩擦大,损失大

  老型号以前使用有刷马达时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使用电机后,需要在一段时间内打开电机清洗电机碳刷,耗时长,维护强度不亚于家庭大扫除。

      (2)热量大,寿命短

  有刷由于电机的结构,刷子和换向器的接触电阻大,电机整体电阻大,容易发热,永磁体是热探测器。温度太高,磁铁会降低磁力,降低电机性能,影响有刷电机的寿命。

      (3)效率低,输出少

  上面提到的有刷电机加热问题,大部分是因为电流作用于电机内部电阻,压控晶体振荡器(VCXO)所以电大量转化为热,所以有刷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大,效率也不高。

      三、无刷马达的不同之处

      (1)适用范围:

  无刷电机:一般用于控制要求高、转速高的设备,如航空模型、精密仪器等电机转速控制严格、转速高的设备。碳刷马达:一般来说,动力设备使用有刷马达,如吹风机、工厂的马达、家用吸入器等,串激马达的速度也很高,但由于碳刷磨损,

      (2)服务寿命:

  无刷马达:一般来说,使用寿命为数万小时,但根据轴承的不同,无刷马达的使用寿命也有很大差异。

  碳刷马达:一般来说,有刷马达的连续工作寿命在数百至1000小时以上,达到使用极限时,需要更换碳刷。否则,轴承磨损很容易发生。

      (3)使用效果:

  无刷马达:通常是数位频率转换控制,可轻松从每分钟几转到每分钟几万转。

      碳刷马达:旧型碳刷马达通常在启动后运行速度一致,不容易调节速度。串激马达也可以达到20000转/点,但使用寿命相对较短。

      (4)节能方面:

  相比之下,无刷电机使用变频技术,比串激电机节能得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变频空调和冰箱。

  (5)未来维护:

      碳刷马达需要更换碳刷。更换会及时导致电机损坏,无刷电机寿命较长,一般是有刷电机的10倍以上,但如果发生故障,则需要更换电机,但需要日常维护。

      (6)噪音方面与是否为有刷马达无关,主要取决于轴承和马达内部组件的搭配。

      (7)型号无刷电机的参数指标,除了外形(外径、长度、轴直径等)、重量、电压范围、空载电流、最大电流等参数外,还包括[0x4e]

我司创芯为电⼦深耕于电子元器件行业多年,经营有进口品牌的芯片物料如:TI/ST/NXP/ADI/ON/MICROCHIP/MTK/REALTK/INFINEON/ALTERA/XILINX等等,与国内知名上市公司,车企,新能源,工控行业,均有密切合作,我司保证每一颗芯片都出自于原厂,不止为客户解决物料供应链短缺的问题,同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配套和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