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中打开一个DRL后缀的文件后,.drl文件中的孔错位是为什么?

楼主(2022-12-08):
在CAM350中打开一个DRL后缀的文件后,.drl文件中的孔错位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单位不对,比如存盘为公制,而你读文件用英制或是相反,等等。

网友:
超过位数的部分是依前位数为准还是依后面位数为准?

网友:
我觉得是省零方式不对。

网友:
导入时要选择精度,一般选择同一个比如5:5的精度就可以对的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