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源模块有利于减少设计布局错误同时满足EMI特性方面?

楼主(2022-12-08):
如何选择电源模块有利于减少设计布局错误同时满足EMI特性方面?

网友:
减小布局中的电流环路。

网友:
快速的电压和电流瞬变。

网友:
尽量减少接地平面中的迹线或切口数量;必要时,将其设计为与电流方向保持平行。

网友:
保护噪声敏感节点免受噪声节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