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buck电路带负载电压下掉原因?

楼主(2022-12-08):
    这是电路图,用的是TL494驱动MOS管,然后用TL431反馈。
在输出每增高1安电压就下掉1v。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BUCK电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管P沟道的形式,然后用二极管续流,因为P沟道MOS管是门极小于栅极导通,这样易于驱动,驱动芯片可以跟主电路用同一个电源供电,然后输出加两个大电阻进行分压采样,或则加采样电阻进行电流采样,用单片机ADC读取,然后输出PWM进行实时调整就可以形成闭环了,可以实现恒压或者恒流。

网友:
    你的图中,两个地的符号,意义是一样的吗?Q4与D4之间的接点又接地了,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两个地是分开的,两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