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的8M无源晶振应该选取多大负载电容?

楼主(2022-12-08):
    匹配电阻是22pF  反馈电阻1M

网友:
    晶振电路属于单片机心脏,精度非常重要,所以需要选择高Q值的元器件(Q值高电路选择性好)。
    1、 选择NPO/COG材质的电容(外观看起来是白色的)
    2、 尽量选择小封装的电容(封装小的器件寄生参数小)

网友:
    20PF的 你试试看

网友:
    晶振通常会给你一个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