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关于是否可以对图片处理问题

楼主(2022-12-08):
MATLAB中是否可以对jpg格式的图片进行处理,比如给图片某区域用fill函数进行上色处理啊?这些操作都能在gui坐标系中操作吗?# C) g4 F# F2 _: _' z

网友:
    把图片直接拖到MATLAB命令窗口,就能把图片以矩阵的形式读到工作空间,然后处理就可以了。GUI 不太清楚怎么做。

楼主:
    matlab中可以对一张图片某个区域上色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