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开发板上为啥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2-12-08):
    FPGA开发板上为啥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
    没有高电平,难道输出都是低电平?那还有什么用处?肯定有io能控制的。

网友:
    查手册V(OH)。
在负载合理范围内,视供电电压不同而不同,视端口类型不同而不同。
    一般3.3V供电,最常见的通用IO口(CMOS工艺),手册写端口输出高电平最低为1.9V,实际一般测量大多是2V多一点。
    还有些特殊端口是VCC-0.4V。

网友:
    你的输出管脚约束类型为3.3v-lvttl,这样的电平标准在cyclone 2的io中的确支持不到400mhz。 可以尝试将该输出约束为lvds。不过前提是你的io电压,以及你的硬件设计能支持lvds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