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模块SFP+的灵敏度有哪几种算法?

楼主(2022-12-08):
    请问光模块SFP+的灵敏度有哪几种算法?
    至少3种算法,哪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网友:
    高性能高品质的网卡对于服务器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网卡功能的实现在于网卡芯片,网卡芯片的品质高低决定了网卡的稳定性和速度。算法不了解

网友:
    接收机的灵敏度与其使用的材料制造工艺直接相关的吧,常见的两种接收机,PIN管的灵敏度弱于APD,这是机理造成的,但PIN管的灵敏度如何算出来的,各种教材上都没有明示。工程应用时,一般会在背靠背灵敏度基础上减去通道代价的影响。

网友(2023-06-19):
    哥们也是从事光模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