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 的功率和最小稳压电流关系

楼主(2022-12-08):
    是不是稳压管 的功率越大,最小稳压电流就越高

网友:
    电压一定,功率大了,电流肯定就大

网友:
    应该是 稳压管 的功率越大,最大稳压电流就越高。

网友:
    稳压管击穿所需的齐纳电压的最小电流。 这通常在 5mA 和 10mA 之间
    和稳压管 的功率 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不一定,还是以厂家数据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