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可以提取BGA封装的寄生电感这些参数吗?还是只能用Q3D

楼主(2022-12-08):
    HFSS(3D Layout)可以提取BGA封装的寄生电感这些参数吗?还是只能用Q3D来提取。感觉HFSS只能看到S参数

网友:
    寄生参数跟工艺有关,hspice不能提取,跟版图的间距和布局有关,可以用过版图pex提取

网友:
    首先HFSS和Q3D 都可以提取寄生参数,HFSS中可以调用Q3D求解低频部分.
其次Q3D适用范围主要是看你提参对象的物理尺寸及你所关心的频率.
    Q3D求解的物理尺寸一般都是按照十分之一波长去卡界限,比方GHZ 可能只适用芯片级的寄生参数提取而MHZ 可以适用板级参数提取.

网友:
    看封装尺寸:小尺寸考虑Q3D,大尺寸用SIwave-C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