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 DDR3分段绕等长

楼主(2022-12-08):
    DDR3 fly-by拓扑,地址线设好pinpair,各位大神,怎么设置等长?现在绕等长不能显示长度进度条

网友:
    DDR的等长要先进行仿真再设置
可以使用pin pair的方式

网友:
    1、在CM中将同组信号设置为Match Group,将DQS或CK设置为基准线,并填写等长误差值
2、观察同组中最长走线,在确保整组绕线空间足够的前提下,尽量缩短最长走线
    3、按照等长误差提示条,在满足至少3W自身走线间距的要求下,使用布线或绕线功能将长度不满足等长误差要求的走线加长

网友:
    1、打开规则管理器
    2、找到等长规则设置将需要做等长的网络选中建立一个等长组
    3、填写等长组名称
    4、设置等长长度
此长度为正负范围的。例如需要1.27mm表示 -1.27mm到1.27mm。
5、打开分析模型。analyze→analysis modes。
    6、需要等长走线的等长组需要预留走等长的空间,然后将等长组的参考网络固定,系统默认等长组中最长的网络为参考
7、走等长。使用此功能将不等长的线走至等长误差范围之内。
    8、走等长时,,右下角有等长延迟提示将延迟提示控制在绿色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9、如果遇到等长组内有差分信号则需要同时满足差分信号线之间等长和等长组内的额等长两个条件。差分对之间的等长设置如下图,如果差分等长没打开还需要打开
10、如果等长组内的一个网络中有连接多点器件,则可以只选最长的一根进行等长
11、如果设置好等长组之后对等长组进行等长分析,就会显示线长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