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S 是如何影响标志位的,而 BEQ 判断的是那两个操作数相等时执行

楼主(2022-12-09):
问一个有关汇编的基础问题. 例程: ANDS R1,R1,#0x0400
BEQ WAITOK
请问 ANDS 是如何影响标志位的,而 BEQ 判断的是那两个操作数相等时执行

网友:
R1&0x0400 => R1,若结果为 0(即 R1 为 0),则标志位 Z=1.
当 Z=1 时,BEQ WAITOK 有效执行.

网友:
CMP, CMN,TEQ, TST这几条指令,总是会更新条件标志位,但运算结果总是被扔掉,不会进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