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电瞬间IO管脚输出的高电平怎么消除?

楼主(2022-12-09):
    请教一个问题:FPGA在上电后还未配置完成前管脚会输出一个高脉冲,这个高脉冲是设备不想要的脉冲,请问,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Z" k8 X0 Q& e) a

网友:
    几种方法:1.xilinx在程序生成时可以设置默认上拉还是下拉或开路。2.程序复位中设置初始状态。针对配置前的:3.电源上电顺序控制,电路默认初始状态控制(加上拉,下拉或电路本身初始逻辑态注意),涉及到一开始的原理图设计。

网友:
    altera的fpga,需要强下拉;或者后端电路在设计上避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下拉电阻就能解决 这个脉冲与程序量的大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