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70V的正弦波,通过什么电路能够抬高到0~140V?

楼主(2022-12-09):
正负70V的正弦波,通过什么电路能够抬高到0~140V?就相当于把正弦波沿着Y轴向上整体平移
备注:正弦波是芯片输出得到的类似差分的正弦波(通过差分探头才能测量,芯片上的OUT-不是地)

网友:
如果只考虑信号幅值不考虑驱动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应该就是让sin信号经过一个电容然后在电容另一端加电阻提供一个70V直流分量。
这个70v直流分量可以通过信号正向端半波整流得到。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首先,接入此信号的设备要能够承受140V以上的电压冲击。其二,正弦波信号的两个线,其中一个接到地,另外一个串联电阻,接到设备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参考运放内部电路,用分立三极管搭建一个高压运放,这是我想到的最简单方法了

网友:
你加个1:1变压器,次级单端接地,注意一下电压器可能对正弦波频率有一定的要求.............
    对的话大家给个支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