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开发的真值表,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12-09):
射频开发那块好像有个什么在真值表,是什么东西?
另外芯片资料那一块,有这方面的说明?谢谢!

网友:
这个是控制射频部分的。
因为现在是天线开关与PA都集成在一个芯片。
而信号是双向传输(半双工的)。
接收时,他要控制内部的开关切换到接收通道,发射时要切换到发射通道。
而怎么切换就得看芯片的真值表。

网友:
也就是所有射频PA芯片资料上 有这个东东?

网友:
上图为SKY86340的真值表,也是控制逻辑表。

通过LNA_EN和PA_EN两个GPIO,可以控制FEM实现4种功能,LNA_EN和PA_EN由RFIC控制。

此真值表需要跟RFIC内部控制逻辑匹配,否则无法正常工作,RFIC内部内部控制逻辑可以通过寄存器修改配置,但一般只有FAE知道具体的修改方法。

网友:
这个应当软件是无法效的,
你看一下软件这个GPIO口的模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