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一眼吧!51循迹小车不能直走怎么办?

楼主(2022-12-09):
求看一眼吧!51循迹小车不能直走怎么办?
程序设定是两个传感器都检测到黑线就两个电机一起转,但现实里感应的灯都感应到了却不动!走直线只能靠左右摇摆走过去,怎么办啊!!

网友:
    两边电机转速不一致。

网友:
    想看看电路图和代码。
电动机的参数有差异!造成两边速度不一样!修正后,看起来就是左右摇摆前进的。
    最后一个电动机,和变速箱匹配。

网友:
    你做个小工程,仅仅完成让小车走直线这一个任务的小工程,相当于把轮子误差校准完成了,再整合到你的项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