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字印刷常见问题和印刷的三种方式

楼主(2022-12-09):
PCB文字印刷在线路板印制过程中是一个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工序,所以一般厂家不是太重视。常见问题就是对位偏差过大、文字油墨容易脱落、文字含糊不清,有漏印。

对位偏差过大原因主要是:
1、用丝网质量较差的产品;
2、拉网时拉力不能达到所需要求;
3、网框质量问题,比方说用旧网框或者刚性差的网框;
4、丝印工不熟练或者马虎应付。

字符印刷前要预烘烤板的原因

字符印刷前预烘烤板一是为了增强板子与字符的结合力,二是增强板子表面阻焊油墨的硬度,防止字符印刷或后工序加工过程易造成阻焊油叉花。

PCB丝网印刷的知识

丝网印刷是一层墨水迹线,用于识别PCB组件,标记,徽标,符号等。如您所见,PCB包括两部分-组件和焊接。通常,丝网印刷被应用于PCB的组成部分。

目前,它也被应用于焊接部分。丝网印刷有助于制造商和工程师轻松识别不同的零件。一般非导电环氧油墨用于丝网印刷。该油墨与常规印刷油墨的配方不同。大多数情况下,丝网印刷是使用黄色,白色和黑色的。PCB软件使用某些标准字体进行丝网印刷。但是,你也可以使用自定义字体。
PCB丝印提供什么信息?丝网印刷在PCB的功能中可能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它因传递的信息而受到重视。例如,它将帮助任何人了解警告符号、零件极性、识别测试点、通过参考标记找到零件、标识印刷电路板唯一的编号和识别制造商标记,版本号等。
丝网印刷占PCB总成本的12-15%,文字设计包括字符的宽度,高度,厚度,间距和位置,油墨成本将取决于电路板生产厂家选择的丝网印刷方法。

PCB丝网印刷的三种方式

1. 手动丝网印刷
当配准公差为0.127mm或线宽大于0.1778mm时,对PCB进行此操作。使用包含文本和迹线的模具执行手动丝网印刷。痕迹使用尼龙制成。油墨通过模版引导到层或层压板上。接下来,油墨在烘烤炉中固化。这是创建丝印层的最简单方法之一,它也支持大字体。
2. 液态照片成像(LPI)
此方法用于丝网印刷大于4百万的线。LPI的过程与阻焊层的应用几乎相同。然而,在这种方法中,层压板被环氧树脂涂覆,然后被置于紫外线下。板固化后再显影。与手动丝网印刷相比,此方法可确保更高的准确性。LPI使用白色,与其他两种丝网印刷相比,它需要更多的墨水。
3. 直接图例打印(DLP)
这是其他三个过程中最昂贵的过程之一。在此过程中,将使用喷墨投影仪和丙烯酸油墨。使用CAD软件将油墨施加到PCB上。然后将墨水暴露在紫外线下。丙烯酸链接不适用于可能具有银色表面的PCB。

网友:
    有时候线粗了会糊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