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固态继电器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2022-12-09):
我用的是小型固态直流控直流常开型固态继电器,共4个管脚:IN+ IN- OUT+ OUT-。
主控制芯片选用的S3C2440 我的接法如下:
OUT+,OUT-作为开关,控制电容充放电;
IN+ 接5V电源;IN-通过470欧限流电阻接2440的GPIO;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接通电路板电源 继电器就处于闭合状态,且不受2440的控制。
继电器参数 :控制电压3-14V;控制电流6-15mA
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继电器是不是隔离型的,如果不是,控制端的接法可能不正确。

网友:
查一下2440驱动能力是否够6mA?2440输出是否正确?

网友:
按描述应该没啥问题,方便的话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调试方法:1、测量电阻的2440测电压,看2440输出是是否正确,
2、测量电阻两端电压,除以阻值看电流是大小,是否在正确范围,
3、飞线接入其他继电器实验,看是否正确,
4、如果都和想象一样,更换继电器看是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