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使用过程中出现下列问题怎么解?

楼主(2022-12-09):
无法保存作业文件:C:/pads Projects\Layout.pcb.没有此文件或目录。

网友:
你需要先检查一下,你的c:\pads projects\这个目录里面有没有layout.pcb这个文件先?

网友:
你上面报错是因为没有这个文件报错的呀,如果这个文件是模板文件,你可以从你同事的电脑上面使用U盘复制一个过来这个目录,估计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这个PADS软件需要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你可以尝试在这个软件的图标上面,鼠标右键,然后选择使用管理员运行,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