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型-蜂鸣器,电池,电阻,电容,电感

楼主(2022-12-09):
1.蜂鸣器Buzzer
  关键参数:
  D12mm, H9mm 封装尺寸 : 要根据PCB板大小选封装
agnetic Transducer 电磁 :根据价格和应用场景选类型,有源的比无源的贵。
  2,400Hz 驱动频率, 单片机I/O 控制,可以通过PWM控制,也可以用高低电平控制(不推荐,可靠性不够)
  5Vo-p, 常用电压,3.3V的也行。
  85dB at 10cm  声贝等级
  使用寿命:至少在3000小时以上

  注意事项:
  1. 工厂环境噪声在40dB, 带自动化设备的噪声能达到60dB,所以,在做测试仪时,要考虑用声贝检测仪做自动化检测,而不用人耳听。
  2. 蜂鸣器会有个贴纸,在测试时应该撕掉,但是在涂胶(三防胶)时要贴上,防止胶水进入孔中。
  3.蜂鸣器工作时需要较大电流,常用三极管放大电路驱动,但长时间工作或快速开关,可以烧坏蜂鸣器。
  应该加一个反向二极管和三极管集电极之间,起到缓冲作用。

  关键参数:
  容量:参考设计寿命留30%的余量,在低功耗设计中需要考虑至少10年不换电池
  封装:AA电池,纽扣电池,Li电池,Smt电池,特殊电池(让供应商订做)
  输出电压:1.5V  3.3V  5V  7.2V
  可靠性测试:电压稳定性,短路保护,容量检测,循环寿命(普通AA电池充电次数>300次至少,锂电池要>1000次),荷电保持能力(满电状态下放电时间大于4.25小时),高低温性能(参考国标,用环境测试仪测试)
  注意事项:
  1.电池在严重亏电后会死掉
  2.电池在强静电和磁场中可能会失效

3电阻
  关键参数
  品牌:优选Yageo,Vishay等
  阻值:常见的阻值比较容易购买,电路设计中不要选不常用的阻值。
  精度:越高越贵,分压要精读高(1%),普通限流的5%,电源IC配各的分压电阻参考IC datasheet选型
  材质:对应不同应用场景,碳膜电阻最常用,
  封装:封装对应功率,在RF电路中,对应的容抗感抗也不同,在做阻抗匹配时需要考虑.

  注意事项:
  1不要选错包装啦
  2余量设计
  3尽量避免使用滑动变阻器
  4在RF设计中,主要用薄膜片状电阻,其高频等效模型如下:
  整体阻抗为:
  当频率很高时,就产生电容效应(超过10MHz) 和电感效应(G Hz以上)
  这时候要用ADS去仿真其阻抗,在设计中,也要不断调试参数,找到阻抗匹配点。

4电容
  关键参数:基本上和电阻选型差不多,多了一个额定电压选型。
  注意事项:
  1电容是明显有老化寿命的元器件,要5000H以上.
  2电容是个蓄水池,可大不可小,
  3RF设计中,高频电感用于滤波器调谐 (可参考Nrf905的datasheet原理图),匹配网络,和晶体管偏置,其电等效图如下:
F电容的高频特性很明显,频率越高,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阻抗上升.如:
  所以,RF设计中,优先调试电容,因为它对阻抗匹配影响最直观,电容的串联:C=C1*C2/(C1+C2)  常用来产生一个不常用的电容值 , 并联C=C1+C2

5电感
  关键参数:电感是看起来简单,但非常复杂的元器件。
  我们知道,无线充电线圈,也相当于一个电感,但其品质因素是个核心参数,影响了电流,结合磁通率的因素,使其输出功率很难提升.
  在RF设计中,电感主要用于晶体管偏置网络,其电等效图如下:
  由空气螺旋管电感公式可知
  在RFC中,当频率接近谐振点时,阻抗迅速提高,超过谐振点后,寄生电容效应明显,所以,电感在前半段相当与电阻,后半段相当于电容。
  RF 匹配中,能不改电感最好,这个参数模糊不定,不容易调试,ADS计算出来的即可。

网友:
尽量选择以前老产品使用过的元器件。
尽量用上元器件的全部功能和管脚。

网友:
电磁式的蜂鸣器一般是用的电磁的原理,线圈(Coil)通电流产生电磁感应,让磁体(Magnet)产生极性将带有金属的振动膜(Vibrating Disk)吸下,在不通电流时根据振动膜的弹力弹回来。以一定频率间断的通断直流电,使振膜振动发声。

网友:
无论电磁压电,有源蜂鸣器外围驱动电路很简单。只要连通,内部的振荡电路会发出方波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