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退出总是弹出 DXP停止工作,please wait a moment

楼主(2022-12-09):
AD10退出总是弹出DXP停止工作,please wait a moment,请问这是什么现象?

网友:
把Library库文件里面的BSDL里面的Generic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引起这样的原因是自己的元件库和系统自带的元件库冲突。

网友:
1.首先先确认你之前安装软件的库文件安装路径,
2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自己的库文件放到安装库的文件夹里面,如果有的话,要剪切出来,
3把自己的库文件剪切出来,自要放在一个安装库路径以外的文件夹就可以了,
4现在就在安装库的外边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存放自己的库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请直接安装AD16稳定版本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