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稳压二极管输出的输出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一直在波动?有正负1V的误差

楼主(2022-12-09):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为12V,实际输出的电压值在11~13V内跳动,然后可能就导致了后面的积分电路,出来的波形有失真,不对称等现象。是这个原因吗?
如果是的话证明解决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你这电路,稳压管工作了吗

网友:
加强电源直流滤波,电源中含交流成分的电压波形,试试看效果.

网友:
稳压管稳的电压,本身就不是很精确的,不同负载电流都会不一样。

网友:
与你的负载的功率有关的。稳压管的接法也有问题。

网友:
Make file 需要确认一下是否你的配置与你的硬件相同,如果不相同,需要作相应的修改。
l1d_custom_rf.h需要配置与你硬件相同。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