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54083调光高标准 高频闪 宽电压5-220V 外置IC

楼主(2022-12-09):
产品描述
APS54083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外 围简单、外置功率 MOS 管,适用于 5-220  V 输入 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输出功率150W 电流 6A。 APS54083 可实现线性调光和 PWM 调光,线 性调光脚有效电压范围 0.5-2.5V.PWM 调光频率范 围 100HZ-30KHZ。 APS54083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外部电阻编程来 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采用峰值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 宽输入电压情况下的电流精度。 APS54083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 内部的温度达到 13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 流。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5V~220 V
◆ 可设定电流范围:内置 10mA~6000mA
◆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 过温保护
◆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PWM 调光
◆ 调光深度小于 0.4%
◆ SOP8 封装
应用领域:
◆ 舞台灯,RGB 灯
◆ 汽车灯照明
◆ 台灯

网友A:
    外置功率 MOS 管的话一般在照明设备上用的比较多,因为内置了过温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功率 MOS 管的话一般在照明设备上用的比较多,因为内置了过温保护

    对的,这个就是用于LED电源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