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有效减少电路元件间的干扰影响

楼主(2022-12-09):
怎样能有效减少电路元件间的干扰影响,以及放大器如何布局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纹波的引入?

网友:
减少干扰的原则是:
1、减少辐射端;
2、加强被干扰的隔离、屏蔽和退偶;
纹波减少的原则也是,
1、减少开关电源的纹波输出;
2、足够的退偶滤波;

网友:
能用低速芯片就不用高速的,高速的芯片应该用到不得不用的地方。

网友:
可以用一个电阻串联的方法降低控制电路上升下降沿的变化速率。
尽量为继电器提供一定形式得到阻尼。
使用满足系统最低要求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