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中怎么给某个变量确定固定物理地址

楼主(2022-12-09):
请教:在 ADS 中怎么给某个变量确定固定物理地址,就是类似 KEIL 中的 XDATA xxx _AT_ 0x4456 的功能.

网友:
使用分散加载机制,mem_c.scf 等就是例子.

网友:
简单的弹片机系统中一样,地址空间的分配方式是固定的,系统各部分都使用物理地址。而一些复杂系统可能包括几种复杂技术,从而提供更为强大的存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