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热插拔应用需要 TVS 二极管?

楼主(2022-12-09):
在热插拔应用中,如果出现大的过流故障,那么保护集成电路 (IC) 会迅速切断电流,以保护附近的组件免受损坏。
为什么热插拔应用需要 TVS 二极管?

网友:
这种电流的快速关断——从 50 A(过流)到 0 A(保护关断)——可以在几十纳秒内发生,并导致大电流瞬变 (di/dt),
该电流将作为能量被困在输入端的走线或导线电感中。尽管走线电感可能很低,约为 10 nH,但仍会在热插拔控制器的输入端产生浪涌:
-50V 浪涌将与输入电源串联,并有效地在输入轨上产生一个正电压尖峰,通常会超过热插拔控制器 IC或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的额定电压( MOSFET) 漏源电压 (V DS )。为防止出现这种电压浪涌,您可以在输入端放置一个 TVS,将电感中的能量直接转移到地。TVS 的最佳放置将在输入上的任何串联电感之后(例如在保险丝之后)。

网友:
目的是将电路中聚集的电流瞬间有二极管做反向将电流消耗掉,就能够保护电路不会被损坏。

网友:
USB传输线内部经常会累积静电,造成热插拔动作下必然会有ESD现象发生,电子系统经常因此发生工作异常,甚至造成USB连接端口组件毁坏,采用TVS二极管进行静电防护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