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575+MT6162+RF3234 VAMP电压异常问题

楼主(2022-12-09):
各位好;
现在我遇到VAMP电压异常问题,在META里面不管把功率打最大还是最小电压都只有0.5V(正常MAX 1.8V  MIN 0.25),硬件是从CPU (Y16)直接接出来的。
初步怀疑就软件配置问题,该引脚是否需要软件进行设置,默认是哪种模式?正确是如何设置?

网友:
VAMP 是PMIC上的VPA吗?
如果是的,这个电压好像是PA_SEL0~PA_SEL2控置的。

网友:
是CPU出来的.自动功率控制这个引脚!

网友:
可以换一个MODEM的软件试一下,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
意思是我们自己软件是不能控制VAPC的。而真正的VAPC是受软件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