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怎么转数据大的gerber

楼主(2022-12-09):
文件数据太大了,转gerber要绘底片,都转了5个多小时了,还是转不出来,谁有办法。

网友:
先看下文件目录下的东西,看是否格式有误,然后打开CAM350,选择File->import->autoimport 再选择目录下文本档,可单项打开或多项打开,就可以正常转换成gerb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