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个 EAB 等于多少个 LE?

楼主(2022-12-09):
1 个 EAB 等于多少个 LE?手册中 LE 的数量(如 EP1K10 有 576 个 LE)有没有包括 EAB 折算的 LE 在内?' L) v' Q. A& H6 |: y

网友:
每个不同的器件中的 EAB 完成不同的功能相当与 LE 的个数也不等, 可以从 12 个到 36个不等. 1K10 中的 576 个 LE 没有包括 EAB 折算的 LE 在内, 并且所有 ALTERA 的器件中所指的 LE 个数都不包含 EAB 的折算.

网友:
逻辑单元 LE 是 FLEX 结构中最小的逻辑单元,每个 LE 含有一个提供 4 输入组合逻辑函数的查找 表(LUT-Look Up Table) ,能够快速产生 4 输入变量的任意逻辑函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