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设计时,层的分配技巧,那些走线要走中间层 ?

楼主(2022-12-09):
6层设计时,层的分配技巧,那些走线要走中间层 ?

网友:
要看你的设计了。原则是保证模拟信号线和模拟地有单独两层。

网友:
6层定义:
第一层(顶层)   ->   走线和地
第二层(内层)   ->   走线和电源层
第三层(内层)   ->   信号
第四层(内层)   ->   信号
第五层(内层)   ->   完整的地层
第六层(底层)   ->   走线和地

网友:
用过孔创建一个地环在PCB的周围。使用的最小的过孔是0.254mm。建议使用0.3mm的过孔。每一个过孔的间距在1.27mm到2.5mm之间。尽可能的用通孔在每层每边都有。
分割电源层达到分配每个独立的电源. 独立的电源如下:
    提供给DSP内核和模拟电源部分。
    提供给数字I/O口和外围设备。
    2.8V 和 VCC(提供给摄像头电源)该两路电源的纯度是获得好的图像质量的保证。

网友:
一               二
1.主器件     1.主器件
2.地            2.地
3.信号         3.电源
4.信号         4.信号
5.电源         5.地
6.次器件      6.次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