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特征

楼主(2022-12-09):
DT陶瓷气体放电管是防雷保护设备中应用zui广泛的一种开关器件,无论是交直流电源的防雷还是各种信号电路的防雷,都可以用它来将雷电流泄放入大地。
  气体放电管(GDT)使用封闭在陶瓷管中的惰性气体来提供电压尖峰的备用电路路径。陶瓷外壳和镍连接器可承受高负荷。
  2RD-8S气体放电管(GDT)系列的浪涌额定值为20kA,8/20μs。采用平方表面贴装封装,有助于简化PCB工艺的拾取和放置。该GDT系列非常适合宽带设备应用。GDT的低断态电容与高带宽应用兼容,如果GDT上的电压发生变化,则此电容负载值不会发生变化。2RD-8S气体放电管(GDT)系列专门用于保护电气,多媒体和通信设备,防止表面贴装组件应用中的过电压瞬变。

  特征:
  对快速上升瞬态响应良好
  稳定的击穿电压
Hz的工作频率
  8/20us冲击电流能力:20KA
  非放射性
  超低电容(<1.5pF)
  无铅,符合RoHS要求
  大小:8.3mm*6mm
  储存和使用温度:-40~+90℃

  应用:
  MDF模块
  xDSL设备
  射频系统
  天线
  基站
  中继器,调制解调器
  电话接口线路卡
  数据通信设备
  线测试设备
  电力供应
  电涌保护器,报警系统

  特性:
  10mA辉光电压:60V
  1A电弧电压:10V
  辉光到电弧过渡电流:1.0A
  重量:1.4克
  操作和储存温度:-40~+90℃
  气候类别(IEC60068-1):40/90/21

网友:
陶瓷气体放电管可用于瞬间过电压防浪涌,也可用作点火。它的高阻抗、低极间电容和高耐冲击电流是其它放电管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