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能做冶具吗?

楼主(2022-12-09):
这个板能做过炉治具吗,B面贴片后直接AI,然后一起过波峰焊(因为我们没做红胶工艺),所以想做过炉治具屏蔽贴片元件,但是距离太近,点又多,不确定治具能有效遮蔽,想请教下各位大神的意见

网友:
可以做,精密的过炉治具,

网友A:
    给冶具厂商看看,听听建议,不行的话就做双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冶具厂商看看,听听建议,不行的话就做双工艺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