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输出数据放到一个矩阵里

楼主(2022-12-09):
    代码如下:
clc
clear
s1=[ 1 2 3 4 5 6 7 8 9];
    for t=1:4
A=[s1(2*t-1)+s1(2*t+1)]/2;
B= [A ]
end
    输出数据放到矩阵里

输出结果

想要结果

网友:
    B= [A ]
    改成
    B(t)= [A ]

网友:
    这么写也许会好一点! 在matlab里面最好不要用循环,采用矩阵或者向量的形式来:
    clc
clear
s1=[ 1 2 3 4 5 6 7 8 9];
    t=1:4
    B=[s1(2*t-1)+s1(2*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