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口逻辑电平,比如高电平,低电平是多少啊?怎么确定呢?如何判断该io口有没...

楼主(2022-12-09):
    FPGA io口逻辑电平,比如高电平,低电平是多少啊?怎么确定呢?如何判断该io口有没有虚焊?/ K3 d( a0 ^! |( w4 }

网友:
    虚焊很容易判断,FPGA io口设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看看是否是高输出,如果不是,虚焊了。

网友:
    输出电平和具体FPGA的设置及外负载情况相关,如果输出悬空(无负载),如果楼主设成LVTTL的,并且VDDio电压给的3.3V,则高电平输出大约是3.1V,低电平约0.2V。如果设置为CMOS则高为3.3,低为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