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网络接入交换机

楼主(2022-12-09):
家有移动电信双百宽带 2个猫接2个路由器接25 26口

设备接在交换机上
交换机1-12口配置vlan10
交换机13-24口配置vlan20
25 26口配置switchport mode trunk 。下面的设备能使用网络吗

网友:
    如果网络正常的话,配置上正确的IP应该可以上网,还有要看VLAN划分

网友:
    如果打算分开使用的话猫进来的数据流是没有vlan的,应该在入方向的端口给流打上对应的vlan标记
    25 26口配置switchport mode access 然后默认vlan分别配置10和2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