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在曲面上画的曲线如何变成导线?

楼主(2022-12-09):
    我在圆锥表面画了一系列的曲线 想将这些曲线变成导线  但是trace from curve 只对平面上的曲线有效  不知有大神知道怎么搞不?

网友A:
    选择wire from cur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wire from curve

谢啦,不过变成的是圆柱形导线  有没有办法变成类似贴片式的那种 有宽度和高度的导线么?

网友:
    在线的末端画一个矩形,然后选择sweep curve,使矩形沿着线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