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使用Transient仿真DDR报错

楼主(2022-12-09):
    如上图,使用瞬态仿真器需要额外设置哪里吗?使用“DDR SIM“仿真没问题,换成”Transient“仿真就报错,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图片不知怎么没上传成功,报错文本是”Error executing netlist callback function DDRController_netlist_cb in vocabulary ads_sources for the instance `DDR_Controller1' in design `RC_lib:RC_Write1_v4:schematic'“

网友A:
    找到对应DDR的verilog仿真库,加入modersim仿真即可。

网友:
    你这图片都没传上来

楼主(2023-01-09):
引用 网友A:
找到对应DDR的verilog仿真库,加入modersim仿真即可。

    求详解?在哪可以找到?如何加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