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元器件厂商网站上搞到这些元件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

楼主(2022-12-09):
小弟最近在做电源,用到 LM317、LM337等稳压器芯片,可是原装库里找不到,下载的几个“完全库”里面也没有。请问高手,怎么从元器件厂商网站上搞到这些元件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

网友:
自行自己画一下就OK。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画的,因为做pcb一般的流程是先有了元件才去画pcb的,开始花的时候感觉慢,多画几个习惯就快了,在altium官网上可以找到一部分,基本是以每个公司的元件为一个包的。

网友:
place_part,然后就会出现元件库状态栏,点击直接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