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不能自动设端口

楼主(2022-12-09):
各位大佬,近期在学电源仿真的过程中碰到了这个问题。在选择完net以及器件之后,自动设置port后提示以下对话框,是中间缺少什么步骤吗

网友(2024-04-23):
如果出现问题,我一般会手动建立,原因可以使那个期间没有gnd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