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MP2560芯片频率高难过EMC问题?

楼主(2022-12-09):
    这款芯片的最高频率为4MHZ,而实际产品电阻我用了200K,实测频率为500KHZ,后面去EMC测试发现辐射超了15个DB,加磁珠和电感都没用,最后通过降频到140KHZ后(当然效率也调试后跟之前一样),辐射还是超出2至7个DB,再降低频率加电容等还是超,最后的办法是IC用一层屏蔽铜皮纸接地屏蔽,然后垂直是可以了,但是水平还是超过2个DB(已经去了两次EMC测试,费用高昂,时间很紧,头疼中)
说明:车充的功率电感是采用铁硅铝磁环的
疑问:EMC难过是不是芯片频率过高的原因,办法穷尽了,希望高人们能提出好的建议……

网友:
    EMI的大小,与电路设计有关、与PCB布线有关、与器件参数有关。

建议楼主首先把电路的工作状态调好。这是电源中影响EMC测试的重要因素之一。楼主也没有说明电路情况及其它波形情况,所以只有猜了。
其次,看看PCB布局。电源中的PCB布局很重要,对EMC的影响也大,敏感回路的面积一定要小,且加宽铜皮。

第三,输入输出都要加入瓷片电容。特别是输入侧,根据电源的功率,可以选择不同容量。如10UF、22UF,或更大。

网友:
    同样的PCB布局,同样的导线长度,频率越高,辐射越强,电压越高,辐射越强。
如同2楼所说,楼主没有说明电路,也没有说明电路板,更没有说明机械结构,那就很难猜测。

网友:
    啥都没说明白,决定性的问题肯定不在500K频率上面

网友:
    免费测试、整改,V: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