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16.6和17.4的ENV分开来用?

楼主(2022-12-09):
如题,因为16.6和17.4的快捷键不一样,怎样让两个软件不供用ENV 文件 ?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网友:
    尽量在env文件其中添加快捷键不建议替换,但是这个env文件替换后对软件使用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是我们刚安装软件的话建议将这两个文件都进行备份,这样出现env的问题直接替换即可。

楼主:
    我的思路是,ENV不放HOME里面,而是分别放安装目录下。但HOME是共用的,其它共的东西则放HOME 里面。

网友:
    切换HOME环境变量。

网友A:
    两个版本的ENV不同,初始设置不同,后期容易导致一个版本启动失败。
    我分别做了两个批处理文件,在打开软件分别COPY对应版本的ENV到HOME目录下

    @Echo off

copy C:\Home\174pcbenv\Allegro.ini C:\Home\pcbenv
    copy C:\Home\174pcbenv\env C:\Home\pcbenv

set CDSROOT=C:\Cadence\SPB_17.4
set PATH=%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
start C:\Cadence\SPB_17.4\tools\bin\allegro.exe

网友:
    @echo off
copy C:\Home\166pcbenv\Allegro.ini C:\Home\pcbenv
    copy C:\Home\166pcbenv\env C:\Home\pcbenv

set CDSROOT=C:\Cadence\SPB_16.6\
    set PATH=%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
    start C:\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llegro.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版本的ENV不同,初始设置不同,后期容易导致一个版本启动失败。
我分别做了两个批处理文件,在打开软 ...

    用批命令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批命令高级

    你这方法不错,但有个凝问,就是当两个软件同时都在用会有冲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不错,但有个凝问,就是当两个软件同时都在用会有冲突吗?

晕,没认真看哈,你的没问题,你的更高级些。

网友C:
    还可以在不同版本的share\local\pcb目录下放一个site.env的方式来区分使用

网友(2023-09-12):
    请教下,site.env,是怎么配置的? 我把env文件直接改在site.env 放在share\local\pcb目录 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在不同版本的share\local\pcb目录下放一个site.env的方式来区分使用

阿杜老师可有示例或者文档来解释那个site.env文件?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A:
    两个版本的ENV不同,初始设置不同,后期容易导致一个版本启动失败。
    我分别做了两个批处理文件,在打开软 ...

    这批处理文件放在哪呀?不懂